大家帮忙看看飞高的r8m是这样接线马?

楼主(2005-08-02):
放在雷鸟3上面!!这样对马?

1,升降
2,副翼
3,油门
4,陀螺

在线等!!谢谢了先!

网友:
告诉你JR的不这么接,不行你这么接试试舵的动作。
1、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FUTABA才是你说的接法,GWS接收说明书上写的有吧。

楼主:
飞高和gws的一样吗?不过你说的这个方法等于和原配雷鸟的接收机接法是一样的!
不是说雷鸟的接收机不是标准的马?

网友:
不要死啃说明书,把4个舵机都接在接收机上然后给接收机通上电,用发射机试一下,与摇杆同步动作的就是相对应的通道分配,这样是最保险的。

网友:
Sampson  在 2005-8-2 19:46 发表:

告诉你JR的不这么接,不行你这么接试试舵的动作。
1、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FUTABA才是你说的接法,GWS接收说明书上写的有吧。

左油机。哈哈。。。。。澳版。

楼主:
王哥如果接错位了?是不是正负极正确就不会烧东西?

网友:
对了,鸟机上不用4个舵机,只要你的舵机插头没接错就行啦,动一动摇杆,哪个动作就是他了,也就是这个通道是对应你3810的通道。
接收机的电源是4.8V或5V的。

网友:
子阳  在 2005-8-2 20:17 发表:

左油机。哈哈。。。。。澳版。

什么左油机,我的就是1油门,1副翼,3升降,4方向
GWS R6NII-JR用的也是这个接法

网友:
看看JR的原厂接收机,649,R700,R770S等,都是1油门,1副翼,3升降,4方向

楼主:
sampson兄!是不是我的3810那里没打开!
我现在是ppm格式,还有什么别的设置?

楼主:
对!649的接法就是你说的那样!
现在为什么我用油门那根线接到8个通道都试了!
都没有反应?

网友:
JR设备不管用原厂接收还能其它的接收,都是:1、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网友:
转速  在 2005-8-2 21:27 发表:

JR设备不管用原厂接收还能其它的接收,都是:1、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是这样的,那子阳说的“左油机。哈哈。。。。。澳版。”什么意思

楼主:
真是奇怪了!不会是72m的飞高不支持jr巴?

楼主:
大家看看!
帮我找找原因!
现在1,油门2/3舵机 4,陀螺仪
    1/2舵机 3,油门 4,陀螺仪

这两种方法都试验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
曾经把RX和TX插反了,导致没反应。相信楼主应该没这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