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摔不死的黑鹰”哈哈

楼主(2005-08-02):
技术不行,常常会紧急降落,“砰”一声着地,心疼啊。
弄了这个东西,不错,真的。 从一米高摔下来,一点反应都没有,摔地的声音很轻。

网友:
哈哈,带避震脚的黑鹰!

网友:
稳不稳啊兄弟

楼主:
YAOYUEKUN  在 2005-8-2 07:48 PM 发表:

稳不稳啊兄弟

非常稳,只要固定做好就稳!

网友:
好创意,顶一个!

网友:
练习架是小电直用的吧,有点小啊。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这样改的话会摔的更厉害
尤其是重降落的情况
因降落后反弹的力量
会使你的飞机大桨更容易打到尾管!!!

楼主:
hyf_lj  在 2005-8-2 09:31 PM 发表:

你这样改的话会摔的更厉害
尤其是重降落的情况
因降落后反弹的力量
会使你的飞机大桨更容易打到尾管!!!

不会的,晚上我试过好多次了,非常好。
你说的反弹是弹簧硬度的问题,弹簧要选好(我表哥是开弹簧店的,哈哈,随我试用,合适为止),掉下来刚好吃掉这个力,反弹的速度慢,电直不会出问题。 我已经飞了一个晚上了,试完一块电池,VERY GOOD。
我故意在一米左右,关掉油门,很轻柔的摔地,哈哈,非常好用。
就是这个弹簧很难固定,摔个10来次会走位。我要想想怎么固定要弹簧的问题了。

楼主:
模型  在 2005-8-2 09:24 PM 发表:

厉害,楼主给些特写的照片和详细的文字说明,我把他收录到我们的黑鹰技术专区如何?
,造福更多的模友!

现在固定还不稳,摔个10来次弹簧位置会走位。我改进下,看看怎么固定好。
再上详图怎么搞。

网友:
aaabbbyyy  在 2005-8-2 22:02 发表:

不会的,晚上我试过好多次了,非常好。
你说的反弹是弹簧硬度的问题,弹簧要选好(我表哥是开弹簧店的,哈哈,随我试用,合适为止),掉下来刚好吃掉这个力,反弹的速度慢,电直不会出问题。 我已经飞了一个晚上 ...

卖几个弹簧给我吧,我准备在小暴龙上装一个,挺管用的吧。。。

楼主:
------------------------------------------------
你这样改的话会摔的更厉害
尤其是重降落的情况
因降落后反弹的力量
会使你的飞机大桨更容易打到尾管!!!
------------------------------------------------

考虑了一下你说的重摔,这个真没试过,拿我的电直试不舍得啊。
我试过大概是1米的高度(立刻关油门)。    我想真要是高空摔机,呵呵,再好的措施都没用。
我在客厅飞,一般都是1米以下的高度摔机,呵呵,我也是根据我的情况来解决问题的。

楼主:
tomye  在 2005-8-2 10:05 PM 发表:

卖几个弹簧给我吧,我准备在小暴龙上装一个,挺管用的吧。。。

晕倒,兄弟,弹簧还网上买啊。邮费都够买一堆弹簧了装备10架小暴龙了。
你随便找个弹簧店,选几种不同规格的,买回来慢慢试(我从表哥那拿了10来种,哈哈)
.
大概数据是1-2cm的是最好的,硬度是两个手指的力量能压缩弹簧。
反正多试几种没错的。

网友:
不错!就是训练架小了一点!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啊?看来我也需要做一个。不过不知道弹簧去哪里买,周末去找找。

网友:
哈哈,真长见识,本来不用这样的,买四个乒乓球然后连接到杆四边上就可以了,超级好用的练习架自己DIY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啊?看来我也需要做一个。不过不知道弹簧去哪里买,周末去找找。

哥们 去天桥,在天桥商场对面有一家店专门卖弹簧的,还能定制!那一条街都是卖五金机电的,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