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和轴传动哪个好

楼主(2005-08-02):
皮带传动和轴传动哪个好

网友:
我喜欢皮带

网友(2005-09-14):
我也喜欢皮带的 , 不过各有利弊,懂得来说说阿

网友:
各有利弊

不过现在用皮带是大潮流
从皮带越来越多的现象看,皮带与轴传比,利>弊。

网友:
我的CC升级了皮带后感觉皮带传动的损耗比轴传动要大一些

网友:
楼上朋友的结论是正确的!恭喜你!答对了!
客观的说皮带的传动效率没有齿轮传动高
但它的优势也是齿传不具有的,比较安静、磨损小等。上面已经说了,各有利弊!

网友:
如果从调试和以后的维护来看,皮带比轴要有优势得多!

我的zoom400飞了大概2分钟彻底歇菜,等着配件改皮带传动。

网友:
油车却是轴的比皮带耐用

网友:
对!油车用轴传动的比用皮带传动的高一个档次,这和直升机是返过来的。

网友:
楼上的老大

直升机肯定是轴传动的档次高啦。只是ZOOM400的轴传动没做好罢了。

网友:
轴传动的维护成本比皮带的高,只要大桨打一下尾管,轴的基本就废了,而皮带的基本上都能修好。

网友:
to R/C-man,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现在最顶级的直升机,都不是用轴传动的,而是用皮带。如果您坚持您的观点,是否可以举出实例来证明?

网友:
我倒!

我现在 飞的喜路宝 衣狗3WC  算不算顶级的 这个系列从1~3都是轴传动的。这个系列的简化版 副里牙90 都是皮带传动的。轴传动转动阻力明显要比皮带小,这点做自旋就能占便宜。F3C比赛没有人用皮带传动的。皮带是为菜鸟和一般爱好者准备的。还有就是直升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摔的,要性能好就一定要用轴传动。

网友:
效率高是没错,我以前也喜欢轴传。
但是噪声和磨损却让人不爽。
还有尾管的振动也是一方面的问题。
德国那个卖16000元的大电直,也是用的皮带啊。

网友:
哪东西其实就是贵!

花瓶!要看F3C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用的是什么济济

网友:
他们用的什么机机?

网友:
应该不可能有皮带的。

8/2005西班牙FAIF3C世界賽.頭六名成績.
世界賽冠軍 20 HIROKI ITOU (日本)JPN 2982.21 1000.00 662.00 1000.00 4267.21 3000.00
世界賽亞軍 24 SCOTT GRAY (加拿大)CAN 2933.32 983.61 631.00 953.17 4183.82 2933.81
世界賽季軍 44 MINORU KOBAYASHI (日本)JPN 2887.00 968.08 596.00 900.30 4107.50 2927.93
第4 2 MANABU HASHIMOTO (日本)WC 2928.33 981.93 603.50 911.63 4134.33 2897.62
第5 26 CURTIS YOUNGBLOOD (美國)USA 2881.98 966.39 593.50 896.53 4084.48 2897.34
第6 62 SHINYA KUNII (日本)JPN 2851.22 956.08 575.50 869.34 4029.22 2792.51

世界賽冠軍 JR Sylphide90機 JR10X 遙控器
世界賽亞軍 JR Sylphide90機 JR10X 遙控器
世界賽季軍 JR Sylphide90機 JR10X 遙控器
第4名 Hirobo EX3 90機 三和 遙控器
第5名 JR CS90機 JR10X 遙控器
第6名 JR Sylphide90機 JR10X 遙控器

网友:
皮带比较经济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