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的调整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02):
低速旋转的时候,发现一只桨旋转平面在上一只在下
按说明书的说法应该是将在上面的那只桨弄长或弄短
但没有详细说明
那么我究竟该是把它弄长还是弄短呢?拆下来看两只桨是一样长的
而且,弄长弄短这个做法也不明白该把什么地方截取/加长
为什么会出现两桨旋转平面不在一个平面这种情况呢

网友A:
有这样的说明书?——‘说明书的说法应该是将在上面的那只桨弄长或弄短’
是调它的桨翼角,‘上面’的桨翼角调小。

楼主:
这是说明书原文
if there are disparity please notice the color show red, please make pitman if screws with red sticker to shorter or make it to longer

楼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调
把PZT调大也可以让两只桨趋于一个平面
把两只桨换个位置也会在一个平面上了
这俩方法应该还是有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