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vs--天子

楼主(2005-08-02):
神龙--vs--天子
有那位前辈飞过神龙和天子吗?
我的那个神龙30出了机械故障实在不敢飞了,
不知道天子和神龙比起来哪个更好点,本打算买个天子90,各位帮我这菜鸟出出主意吧...

网友A:
用天子,包你不后悔。很多版主用的都是天子的。我的也是,50的,非常好,和V2没什么区别,不后悔

楼主:
哦,你觉得90得怎样?是不是越大的就越稳些呢?

网友B:
天子不错
不过有90的么?
90的发动机可是油老虎!!!!!

网友C:
天子还不错,神龙没有飞过,不过全金属的万一摔了机身容易变形。

网友D:
天子的也不错!我见朋友飞过。
神龙由于是全金属,要拧的螺丝也多,所以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也多。
安全隐患大!!需要每次飞之前你都仔细检查一边。
建议用神龙的机器当配件或升级件,比嘻路宝的便宜很多!!!!!

网友E:
我飞的是SL-50,感觉还不错,悬停很稳的,只是因为全金属件,震动似乎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