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

楼主(2005-08-02):
JR G460T陀螺仪
NO.G460T
●锁定/非锁定遥控切换控制 ●感度强弱遥控设定控制 ●抗温度变化确保中立点回路 ●感应器防震结造 ●M.P.C高速控制指令输出方式 ●供电电压:4.8V 电流:50mA ●尺寸:24.5X30X30mm/22g
价格:¥ 元

这陀螺是和GY240同级别的吗?
好不好用?
RD6000兼容它吗?
能配合一般的微舵(如GWS的6克舵机)吗?
哪位老大知道的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急啊

[ Last edited by free-fly-h3 on 2005-8-3 at 00:28 ]

网友:
这个是和FU的401同级的产品,可以遥控调感的。
JR有一款410T陀螺相当于FU的240。锁尾但不能遥控调感度。
RD6000可以用,微舵也行。
我现在的3DPRO电直就是配JR410T锁尾陀螺,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