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常吗?

楼主(2005-08-02):
请问用内转子无刷马达的朋友, 我的在工作不到一分钟,内转子无刷马达发热很厉害,这正常吗?我的马达KV是3200的。

网友:
gongxuan  在 2005-8-2 11:48 PM 发表:

请问用内转子无刷马达的朋友, 我的在工作不到一分钟,内转子无刷马达发热很厉害,这正常吗?我的马达KV是3200的。

请问用的什么电调,电机发热通常两种情况:电机问题、电调问题,亦或兼而有之!

网友:
另外和齿轮的搭配也有关系的

网友:
不到100度就算正常。

网友:
查查你的齿轮看紧不紧啊

楼主:
齿轮我看没什么问题呢,你们用的电机发热情况一般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