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行CP2成功

楼主(2005-08-03):
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升力的突变。也许就是那横轴上介子磨小后桨夹工作得更顺畅,在一般飞行时要升就升,要停就停,在高度控制上非常的稳定、利落。在较大油门上还有一下升力突增,但我想会正好翻滚时用上。可能是氢电较原配锂电重了40多克,而且性能已下降,升起的速度不是很快。大约有2MM的双桨调不好,但那呼呼的风声和吃吃的齿轮声还是让人听起来觉得不错。启动时有些振动,但转速提高大桨甩直后就很小了。
至于反应和稳定性,我自己觉得有点糊涂。打舵马上就见姿态调整到位了,算是快吧。反应幅度或者讲灵活性就介于
模拟器
里最肉和最贼的机器之间,大概是中等吧。轻质的大桨转成的白色桨面叫人看着不扎实,我总觉得它在要漂移,但事实并没有。身边的老观众给了一句评语:这架(比以前的JABO)稳好多。
陀螺仪
置中间位置时尾巴有些漂移,调到最大后情况好些,但尾桨忽快忽慢的转速变化听起来却清清楚楚(这大概会使尾马达损耗得更快),并且还是比不上我那装GWS PG-03的JABO。随着电压的下降,尾桨会逐渐的逆转。
这次只是升升降降的悬停,没有其它的动作,也没有出现
舵机
自己乱跳的现象,基本满意。要和我的35#相比,就是反应快些,动作灵活些,稳定性差些,尾桨性能差些。而最大的差异侧是大桨的工作状态CP2远比35#差,变幻不定的双桨分层怎么调无法甩掉,让人很不是滋味。我想这会给3D飞行带来不小的麻烦的。

网友A:
我觉得CP2的头虚位实在太大了,我认为这跟设计有关.
有些关节活动不畅,十分紧涩.但是用锉刀加工一下后,确实顺了,可虚位又大了.属于"这里有点点虚位,那里又有点点虚位,于是整个头都松松垮垮,虚位很大"那种.
另外双桨确实难调,这并不是"某片桨升力大了,调小就行"这么简单,有时候小油门时有双桨,可大有门又没有了,调整之后小油门没有双桨了,可大油门又来了.确实很难调

网友B:
我也是觉得双桨难调,这机可能真的设计有问题
换了软的橡胶圈有所好转,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但在桨高速旋转的时候用力摆两下机体,双桨消失,我现在都只能这么飞,先开中等油门,抓住机身抖两下,双桨没了,放地上,然后在加油飞
希望有高手指点如何消双桨。

楼主:
楼上两位说得对,我的情况完全一样,“但在桨高速旋转的时候用力摆两下机体,双桨消失,我现在都只能这么飞,先开中等油门,抓住机身抖两下,双桨没了,放地上,然后在加油飞。”我也经常这样做,也倾向于认为这个结构有问题。
今天又出现跳舵了,飞行中忽然小小的下沉一下,然后马上回复高度。虽然还不构成摔机危险,但是超级不爽。幸好还不是倾侧。而那个双桨分层更是可憎的幽灵,每次起飞状态都不同。
今次感觉很稳定,于是左右绕了圈。说实在的,比JABO稳当多、容易多了。可能威协要小,感觉比35#还要好,很放松的。由于久玩倒飞后怕正飞会错舵摔机,所以飞得较慢,也没来个堂堂正正的对头悬停,还不能对机器的性能有个较全面的感受。

楼主:
从声音来判断,中油门时大桨转速较大油门时高不少,我觉得它与那个不稳定的连杆机构一起做成了难以调好的双桨。说CP2是一个还没有通过实践考验的机器应该不过分。

网友A:
我发现CP2的头确实太紧了些,以至于打舵的时候转速下降的厉害,听马达的声音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一点
我现在已经换回了3D的旋翼头,发现它虚位小,好调整,且关节活动顺畅,于是先暂时用它了
E-SKY准备出E010了,它的旋翼头不同于CP2,看起来似乎才真正像油机的头,我很期待这架飞机的上市

网友B:
嗯,说要上市但是还没有卖的,不过个人不是太看好这个结构,估计要飞这个级别的飞机我会买zoom,毕竟上市那么久的zoom都还有那么多小毛病,这个飞机也难说不会象cp2一样,很难说啊~

楼主:
我也认为看起来好结构飞起来不一定就好

网友C:
我在这里稍微改造了一下,还没有飞,但灵活了很多,虚位也没有加大。大家不妨试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的CP2那个部位也很灵活而且没有虚位
但那跟双桨无关

楼主:
那我就想见识你的机机了,以便找出我的机机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