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不明白悬停电流,最大电流如何测?

楼主(2005-08-04):
总看到大家说悬停电流,最大电流,最大电流持续时间等等,那是如何测?翻了翻以前的帖子,也没找到.还有悬停转速如何测?

网友A:
你可以使用直流钩钳表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直流钩钳表进行测量

万用表家里是有的,难道说接两根线到电池上,然后悬停飞机,旁边一个人在读取电流数?不是吧?我是菜鸟,能否详细说说要怎么做?

网友B:
记住你可以起飞的油门刻度,然后串入10A电流表(用钳表比较方便些),将飞机固定好,然后推油门到该刻度,读出电流值,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你可以起飞的油门刻度,然后串入10A电流表(用钳表比较方便些),将飞机固定好,然后推油门到该刻度,读出电流值,OK。

非常非常感谢。原来测悬停电流如此麻烦,我还以为有什么好办法呢。这么测估计也挺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住你可以起飞的油门刻度,然后串入10A电流表(用钳表比较方便些),将飞机固定好,然后推油门到该刻度,读出电流值,OK。

我试过,这样好像不行,电流表(万用表)串入到10A时,电调不工作(可能是阻值太大),但是调到mA档,电调可以工作,量程又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这样好像不行,电流表(万用表)串入到10A时,电调不工作(可能是阻值太大),但是调到mA档,电调可以工作,量程又不够

10A档有个专用的插孔,你插错了.记住一定是串联,千万不能并联,烧电池别找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A档有个专用的插孔,你插错了.记住一定是串联,千万不能并联,烧电池别找我.

电池,倒是没烧,可是串联后拨在200mA档,轻推油门,电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倒是没烧,可是串联后拨在200mA档,轻推油门,电表烧了。

万用表有保险丝的,你也就烧个二极管吧?

网友:
还是用钳形电流表吧!万用表内阻大,放电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家里是有的,难道说接两根线到电池上,然后悬停飞机,旁边一个人在读取电流数?不是吧?我是菜鸟,能否详细说说要怎么做?

用直流钳形表测
将机机绑在台称上,记住重量
适当固定钳形表,不让它的重量在台称上出现
启动机机,当台称读数为零时,钳形表的电流读数便是悬停电流
推油门到底,此时钳形表的电流读数便是最大电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nuj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