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佳宝的问题

楼主(2005-08-04):
今天我的佳宝出了问题,开开设备接上电源陀螺自检后尾电机就会不停的狂转,即便是调整微调和打杆根本就不起作用,换了n个尾电机(全新的)还是狂转不停,没办法便把朋友的佳宝尾电机拆了下来试验,结果还是一样。请问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4IN1板子上的场效应管烧了,换个新的吧,几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IN1板子上的场效应管烧了,换个新的吧,几块钱而已.

谢谢朋友,但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4in1就是好!

网友B:
型号

场效应管的型号:4410
是8个脚的贴片管
如果是由于尾电机长期使用把电刷磨损,有可能发生卡住转子电枢产生短路的现象,电流过大使得为其供电的场效应管4410烧毁,你可以买一只试着换一下。

网友:
4401找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的型号:4410
是8个脚的贴片管
如果是由于尾电机长期使用把电刷磨损,有可能发生卡住转子电枢产生短路的现象,电流过大使得为其供电的场效应管4410烧毁,你可以买一只试着换一下。

我明天就试试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