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05-08-04):
我的两块ELE的电池11.1V 1800MAH,飞了大约10个起落,
现在有一块出了个怪事这两次冲电无论是先放后冲,
还是直接冲,都只能冲一半电量0.95AH,
飞悬停也只有6分钟!
而同时买的另一块能冲1.95AH,飞13分钟!!!!
是不是电池出问题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基本是过放过了
如果电池还没有胖出来的话
建议你有好的充电器
进行一下彻底的冲放电保养
可能还能救的回来

网友:
换平衡冲吧!

实在不行,自己做一个,看我的帖子,很简单的

楼主:
不会吧????
我用的是2005版冲电器,只飞450!!!
这台冲电器已经冲过NI-CD,NI-HI,还有一般的LI电都没问题.
每次都是飞完两块电后回来冲,如果是过放,也没大肚呀!!
450电调有保护,每次一保护就换电池了.
是不是电池的性能有问题????
要是电池这么短命,那.......太烧米了!!!

网友:
直机本来就是烧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用的是2005版冲电器,只飞450!!!
这台冲电器已经冲过NI-CD,NI-HI,还有一般的LI电都没问题.
每次都是飞完两块电后回来冲,如果是过放,也没大肚呀!!
450电调有保护,每次一保护就换电池了.
是不是电 ...

2005不是平衡冲
你可以单节充,看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用的是2005版冲电器,只飞450!!!
这台冲电器已经冲过NI-CD,NI-HI,还有一般的LI电都没问题.
每次都是飞完两块电后回来冲,如果是过放,也没大肚呀!!
450电调有保护,每次一保护就换电池了.
是不是电 ...

不能等到保护才换电池,基本放65%-80%就可以了,否则电池寿命很短的。
悬停电流的测试非常重要,根据悬停电流推算飞行时间,一般悬停电流在5-6A比较正常。太高请彻底检查所有轴承。
电池热的时候不能充电,要完全冷却后才能充电。切记!!!

楼主:
经过仔仔细细的检查,机身设定没有问题!!
电调保护为65%,悬停电流为8.9A(机重710G),
ELE的电池是8C的,电流没有超额!!!
估计是电池问题,将电池分开单个冲,两只正常(可冲1.95AH),一只有问题!!!(只能冲0.9AH).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电池单体的性能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现阶段锂聚电池单体之间的一致性还很差,一块电池中有的单体简直是垃圾
我在两个月内坏过三块电池(ELE1600/11.1V/10C、VKE1950/11.1V/10C、亚拓1800/11.1V/12C),都是一块中坏了一个单体。
现在将VKE1950/10C、亚拓1800/12C拆开,将VKE1950/10C中一节好的装到亚拓1800/12C中,算是救活了一块电池

我现在买电池,一样的三块一起买,预备开拆

网友A:
我现在买电池,一样的三块一起买,预备开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买电池,一样的三块一起买,预备开拆

你买的这个电池很好的 等用了再说 飞行一点不热  我一般就飞8分钟就换电池了 还没等电池保护 呵呵 第一个电池8c1800mha 飞了70次了  现在都还可以飞7--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