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D6000的super版和sport版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08-04):
小弟这段时间想换套设备,挑来挑去,只能买得起三和的RD6000了。
可是细看一下,发现它有三个版本(我所知的):标准版、sport版和super版,现在能买得到的是sport版和super版。
sport版是黑色面板,1300元左右一套
super版是银色面板,1600元左右一套
除了super版比sport版多记四架飞机,它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同吗?
希望用过的模友指教

网友:
supper支持5点曲线
支持ccpm混控,能飞ccpm的直升机

楼主:
sport有几点油门曲线呢?
ccpm直升机跟普通直升机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

楼主:
请各位知道的告诉我一声,谢谢了……

网友:
sport是3点曲线
ccpm控制
是用三颗舵机控制斜盘

楼主:
谢谢dagerxue兄热心解答,我大致明白了:)
ccpm应该是三个通道互相关联的混控是吧。

网友:
价格还能再便宜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这段时间想换套设备,挑来挑去,只能买得起三和的RD6000了。
可是细看一下,发现它有三个版本(我所知的):标准版、sport版和super版,现在能买得到的是sport版和super版。
sport版是黑色面板,1300元左右 ...

   朋友  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吗?   QQ172986209  麻烦告知啊   谢谢啊   坛内短信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