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推土机,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5-08-05):
如图:CAT D11型推土机(三峡工程上用的那个)
由于没有一点该推土机的资料,所以想买一款比例拼装模型或者电动模型。如果大家见过,请回复帖子。谢谢!

网友:
这一部怎么样.
要的话登陆
www.fancytoys.net

楼主:
看到了这个网站不错,怎么和你聊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这个网站不错,怎么和你聊聊?

你好,我们的QQ251859794欢迎你

网友(2005-09-07):
转弯用金属差速会好点

网友A:
楼主买模型是为了解决外形,不知那液压的推土铲动作将用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很对,很喜欢这车的外型,所以也很想作出来。
关于推土铲确实不好搞,我以前买过一款线控的推土机,无论外型还是动力都很差,不过它的推土铲是用齿轮带动的。总之还是很想努力实现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模型是为了解决外形,不知那液压的推土铲动作将用什么办法解决?

液压的推土铲动作将用可以用铜套内置蜗杆解决,关键在于电机的选择。

网友:
哈,推土机我几乎天天开,一拖d70

网友A(2005-10-10):
引用 网友B:

液压的推土铲动作将用可以用铜套内置蜗杆解决,关键在于电机的选择。

这个方案较麻烦,推土铲的提升,前后倾角(可能还有左右倾角),起码要四套(六套)同样装置。
工程机械最好还是用液压,制作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目前难在合适的液压部件,不知那位有相关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较麻烦,推土铲的提升,前后倾角(可能还有左右倾角),起码要四套(六套)同样装置。
工程机械最好还是用液压,制作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目前难在合适的液压部件,不知那位有相关信息。

对于工程机械类仿真模型,比例一般控制在1:30到1:20之间,这样才能兼顾功能及细节。液压对加工的要求更高,而且还要用到其他的泵类设备,模型上一般不会采用。气动可以部分运用,但气动行程过于僵硬。我以前就是用电动的,直接用强力舵机改(要计算舵机减速比)。

网友:
谢谢楼上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