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些恒龙虎1的问题!

楼主(2005-08-05):
这台模型比例多少?车重多少?驱动轮减速比多少?是否自带电源,电源电压多少?主要有哪些功能?
问了一大堆,谢谢!

网友:
1:16 重没测过, 有电源  7.2V 镍镉电池组,  坦克该有的功能基本全了

楼主:
哦, 谢谢!该坦克炮塔是不是只能旋转320度,而不能转一周?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该坦克炮塔是不是只能旋转320度,而不能转一周?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啦,如果能转一周的话,电线要用环型触点的发法连接到炮塔上,恒龙的虎的电线是直接连上,所以不能,如果硬转的话电线会扭断的。

网友:
不过网上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还是挺复杂的,哈哈

在这里慢慢看
http://www.foren.de/system/threa ... 296551-1575259.html

楼主:
懂了,原来如此。

网友:
烧一块控制发声的音频电路控制板不知哪里有人做,要多少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