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2有问题

楼主(2005-08-05):
是不是我的摇控有问题还是线出问题!!!

网友A:
断路或短路都会有这个结果,两种我都试过,检测方法很简单,万用表。

楼主:
帮帮手!!!教一下我怎样搞好呢?

网友B: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先选择控制器,并且要校准.后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