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0电机和艾特50A电调,减速组应该如何选?

楼主(2005-08-05):
买了1+1的3D扳机,我手头有480
电机
和艾特50A电调,用1047的桨和八节1.2V镍氢
电池
,不知匹配如何?另减速组应该如何选?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9 15:57 审核通过

网友A:
370减速差不多,480算了吧,另外,那个电调只能飞练习机,3d不成的

楼主:
唉..模型店说是能用,,,已经弃置不用了.定购了无刷和电池等....

网友B:
专业厂商珠海华迈小凤凰滑翔机(翼展1。5米)的动力配置可以参考
1:480铁氧电机
2:行星1:3减速组
3:10X8折叠桨
4:浙江kan8。4 1000mah电池
起飞重量 750克左右
你的3D机配480那样的马达,飞机太重,推重比小,飞机的强度适应不了那样大的负荷,会散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