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KT板

楼主(2005-08-05):
KT板一般的价位1平方米
单选投票, 共有 20 人参与投票
87.88% (58)
12.12% (8)

网友:
不同质量不同价格

网友:
质量好点的4元甚至以上,质量差的2.5元左右。

网友:
南宁见过一张(2个平方的)8元的,不在你的选择范围!

楼主:
有些广告店吃里爬外的家伙!买我10几快钱1平方不到`

网友:
我家附近有一家店卖一平方有很多种,有的30元/平方,有的4元/平方

网友:
我在学校门口的文具店买的,1200*900要8元,质量还行挺好用的。但据说在文具市场还有质量更好的,价格一样,不过没有亲眼见到。

网友:
请问KT板的好坏指的是什么?
是硬度吗?
我在美术用品店买的特别大一张 张口只要10块,还没有做过飞机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听老板说差的板里有气泡...................偷工减料.....所以便宜点!

网友:
今年买好点的,我以前买的7元一张,蒙皮是纸质的,泡沫不均匀,用刀子切出来的板子边缘就好像狗咬一样...

应该买贵点的那种,我们这里15元一张,蒙皮是塑料质地的,这个泡沫比较均匀。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小镇一个买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
我们这里要25员一张,好象还不到2平方,但是有6mm

网友:
我是到装饰店买裁剩的边料,几元一堆;有时老板说收废品的都不收,连钱都不要我的!

网友:
有4元到25元,最好的25元,尺寸都是接近2平方(不到),6mm,双面附塑膜,强度还可以,我做3dfx就用的它,后来感觉重了,就把两面的塑膜撕了,这下就需要碳纤了

楼主:
我这里最多用双面胶!买把到其他东西!

网友:
双灭胶在大面积粘接时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板的规格有:面积0.9*2.4米  1.2*2.4米  厚度0.3MM  0.4MM  0.5MM  0.6MM
KT板的表面覆膜有:普通胶膜  丝印胶膜  纸膜
                  普通胶膜KT板最便宜,质量轻,强度一般,但是喷涂油漆的附着力很差 ...

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长见识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还有一点是,我粘接KT板一般用双面胶和透明胶,透明胶带上漆前一定要打磨过,否则是上不了油漆的。

网友:
你用KT做过油动的吗?胖鸟

网友:
做过,要先搭好发动机架,长度要看你做的飞机的大小而定,一般为飞机长度的一半,要求能装的下油箱,接受机,油门舵机,方向舵机和升降舵机,要开好减轻孔,要不然会超重的。我只做过15级的和20级的,再大级别的就没有必要用KT板做了。主要考虑到飞机的强度问题和发动机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