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着爱摸元帅打“广告”

楼主(2005-08-05):
涂装完毕:***魔眼一加一***    总重:315克

7.4V 1500MAH ELE 钻石锂电, ELE 28030 外转子无刷, GWS1047桨

ELE 高级无刷电调2500BA

GWS六通道接收机,GWS6.5克微型舵机三枚

小姐说:“嗯,这机机摸上去很舒服。”

=========================

注:爱摸元帅处一加一优惠不包括此小姐。

网友:
顶级装备,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弟,你做这机花了多小钱上去呢,我就装备了1200元了!

 不敢算了。这是我第一次花这么多钱做固定翼飞机。本来为省钱才从电直转到电固的,看来预算又超了。

网友B:
花这么多钱装备,还是把机体也升级吧,会感觉值一点。

网友C:
眼睛画的不错!若再画大点,位置再往两边点看起来会更舒服,这样有点象豆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眼睛画的不错!若再画大点,位置再往两边点看起来会更舒服,这样有点象豆眼!

网友:
test

  <tr align="center" valign="middle" bgcolor="#000000">
    <td width="255"><a href="http://www.coooba.com/bbs/list.asp?boardid=22" target="_blank"><img src="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51646560.jpg" width="240" border="0"></a></td>
    <td width="255"><a href="http://www.coooba.com/bbs/list.asp?boardid=22" target="_blank"><img src="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51654360.jpg" width="240" border="0"></a></td>
  </tr>
  <tr align="center" valign="middle" bgcolor="#000000">
    <td width="255"><a href="http://www.coooba.com/bbs/index.asp" target="_blank"><img src="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51806470.jpg" width="240" border="0"></a></td>
    <td width="255"><a href="http://www.coooba.com/bbs/index.asp" target="_blank"><img src="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6051200.jpg" width="240" border="0"></a></td>
  </tr>
  <tr align="center" valign="middle" bgcolor="#000000">
    <td colspan="2"><a href="http://www.coooba.com/" target="_blank"><img src="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6112070.jpg" width="500" border="0"></a></td>
  </tr>

网友E:
飛機跟美女一同擁有, 樓主強啊!!

网友F:
机头强度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睛画的不错!若再画大点,位置再往两边点看起来会更舒服,这样有点象豆眼!

是这样吗?

原来的:

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头强度够么?

机头的强度十分不够,应力过于集中,一次小冲击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飛機跟美女一同擁有, 樓主強啊!!

兄台过奖,本楼主不过是意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这么多钱装备,还是把机体也升级吧,会感觉值一点。

猫元帅:机体升成什么呢?

网友:
羡慕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和你们去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元帅:机体升成什么呢?

这我就没什么经验了,压根没有摸过3D。

EPP的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咦,怎么涂装说换就换啊,牛,feda搞飞机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学习中。俺也准备搞个涂装呢,呵呵

没换,没换,只是做了个效果图看看效果。

好吧,说说“努力学习”的体会吧。

1. 315克可能是相对重了一点:飞行速度有点儿快,

   转弯、翻转的半径有点儿大;

2. 续航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好:7.4V 1000MAH 的锂电

   能飞15分钟左右。(其中一半的时间用于试图

   吊机)(同样的电池飞我的飞翼只能飞不到10分钟)

3. 电机这么飞倒是不太热,应该能够长寿。

4. 吊机比我想象的容易:就是一个熟练的问题,没有

   什么特别奇妙的地方。(比所有G2中最常见的固定

   翼都好吊。估计谁要是能在G2中吊CAP232,在现实

   中吊1+1板身3D应该没问题。)

就说这么多,请过来人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1.好像不是很重,你的动力好不要开全动力啊,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还有啊,翻转和转弯配合油门变化就会更加灵敏了
     2.你的三角一直全动力当然超级费电。
     3.俺吊不住,嘻嘻,我现在航线飞的都不规 ...

速度慢危险啊。不过凭良心讲,1+1E3D的慢速性能很不错啦,需要慢慢去摸索她的极限。

你的1+1E3D螺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啊,我的重心比较靠前

低速的稳定性恐怕不能靠前移中心来取得。

上反角也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靠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低速的稳定性恐怕不能靠前移中心来取得。

上反角也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靠什么呢?

& ...

稳定性的说法太笼统了,指的是那一种?俯仰还是水平还是方向,重心位置也是三个,就飞行现象来调整才能有的放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翼载荷小就比较好控制

换言之,就是在其它方面都不变的情况下,飞机越轻越好控制。

再深入一想,飞机轻了不光是翼载荷小了,飞机的惯性也小了,舵面的效果也相对更显著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3D机的设计原则吧:

1. 飞机要尽量轻;

2. 拉力重量比要1.2以上;

3. 舵面要大;

4. 飞机上下左右都要尽可能对称;

5. 拉力线最好通过重心;

6. 重心靠前(?有人说这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定性的说法太笼统了,指的是那一种?俯仰还是水平还是方向,重心位置也是三个,就飞行现象来调整才能有的放矢.

一看就是分析能力特强的。学理工的吧?

不过我现在还无法不笼统。我碰到的问题好比是点燃的香烟上升起的那一缕烟,总会从稳流变成紊流。但那变化的一点的位置和原因却让人捉摸不定。

很多飞机在速度逐渐减慢时会突然失去平衡。这种失衡有时主要是纵向的,有时主要是横向的,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这种失衡能不能避免,或尽量让其推迟发生?这是我想学习到的知识。

楼主:
自我批评一下

今天把电机从机头上摔了下来。

全是自己的错,该住手的不住手,该回家的时候不回家。

本来电池快飞完了,飞机还毫发未损,几个起落都完美而又准确。

最后胆子越飞越大,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慢,我当时很是兴奋,其实这个时候,事故这个魔鬼已近偷偷靠近了。

飞机终于拍在地上一次。但是因为速度慢,飞机并没有什么损伤,只是浆打劈了一点。

我这时应该见好就收了,可我当时正在兴头上,哪里收得住啊?

我将飞机拿在手里,将油门加到最大,发现动力已经不太强劲了。这其实又是一个应该停飞的信号,可我哪里停得住?还自以为是地想,动力差点的话那就让飞机以小一点的角度飞出去呗。错误啊!没有速度,没有升力,没有拉力的向上分力,飞机怎么会不出手就触地呢?

但这次飞机还是没有被伤到。(客观上,这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更加重了我的侥幸心理。)然后,最不应该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没有想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同样的错误紧接着又犯了一次。这一次后果就严重了,机身摔断了,电机甩出去了,机头也严重受损。

教训啊!玩模型一定要冷静,一定要理性,这样损失会小,进步才会快,一些没必要的失败才能被避免。我在这里提醒自己也是提醒年轻的模友们,关键时刻要能把握得住。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锻炼的能力。也许有人天生的心理素质就好,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模友来讲,经验是需要总结的,教训是需要反思的,这样才能在技术提高的同时,也提高心理素质,越飞越会飞,越玩越会玩。

祝大家在我们的爱好中,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