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拓的朋友,请问一个陀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08-05):
小弟有一台黑鹰没有陀螺,现在想买个陀螺,可是240和401又太贵,我听说亚拓原配陀螺性能不错,跟
401有得一比,请问一下,是这样的吗?

网友:
锁尾效果不错,但和401比还是有差距的!急加速时就比较明显.

网友:
差距是肯定有的
不过只要调试好了还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他的缺点就是无法在陀螺仪本体上调整行程
至于楼上说的急加速摆尾
只要调试好了肯定不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他的缺点就是无法在陀螺仪本体上调整行程

版主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到摇控上调整吗?我是FF9会不会方便点,还有比240呢,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到摇控上调整吗?我是FF9会不会方便点,还有比240呢,会不会好点

RCE-500肯定比240鎖的好.也比較便宜

楼主:
跟新的401才差250,我现在有点拿不准到度要那款啊,各位帮帮忙啊,真难决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新的401才差250,我现在有点拿不准到度要那款啊,各位帮帮忙啊,真难决定啊

请问哪里有单独的401卖?

网友:
打电话问商家  问他单卖不 我就是这样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