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08-06):
我的一个无刷电机,用手旋转电机的主轴,发现转动不流畅,有刮曾的声音,而且有时会被什么东西卡住,要稍微加一些力才能转过去!!这正常吗??

网友:
象被卡住是正常的,有刮到的声音可能是你的马达转子和定子间隙太小,

楼主:
借用一下商城的图片,如果象楼上的所说“有刮到的声音可能是你的马达转子和定子间隙太小”那么时间长了会不会将定子的漆包线绝缘漆磨的破损呀,那时候电机不就完蛋了吗!!
本人第一次用无刷电机,不太了解,还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无刷电机,用手旋转电机的主轴,发现转动不流畅,有刮曾的声音,而且有时会被什么东西卡住,要稍微加一些力才能转过去!!这正常吗??


是否轴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