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计算一下一架KT电动飞机需要多少时间多少钱?

楼主(2005-08-06):
北京,KT板上彩色喷绘,30-40/m2,一架飞机按照2m2计算,就是60-80元

外转子无刷套装配用1047桨拉力能有400多克,应该够用,价格不过180,而且可以便宜

微型接收机100-140元(bluearrow/towerpro)

1800mAH锂电池,100元

胶水/双面胶/热熔胶若干

全部下来就这么些钱咯

网友:
再加300元舵机钱。

楼主:
用不上那么多,40块钱一个,升降舵一个,副翼一个,最多加上方向舵一个,很多都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上那么多,40块钱一个,升降舵一个,副翼一个,最多加上方向舵一个,很多都不用

还有更便宜的,20元一个。

网友A:
我的QQ机便宜

华迈三通接收
辉盛SG50舵机
有刷电机电调
直驱桨
镍氢电池
胶带辅强+图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迈三通接收
辉盛SG50舵机
有刷电机电调
直驱桨
镍氢电池
胶带辅强+图装

网友:
恶~~

现在的论坛会把换行都过滤掉?

怎么搞的,格式过滤部分代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KT板上彩色喷绘,30-40/m2,一架飞机按照2m2计算,就是60-80元

外转子无刷套装配用1047桨拉力能有400多克,应该够用,价格不过180,而且可以便宜

微型接收机100-140元(bluearrow/towerpro)

1800mA ...

自己用涂料画更便宜

20块钱的舵机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