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2-XTR二合一USB接口模拟器(配FF9线)是不是附带两张 ...
请问G2-XTR二合一USB接口模拟器(配FF9线)是不是附带两张光盘?

楼主(2005-08-06):
请问G2-XTR二合一USB接口
模拟器
(配FF9线)是不是附带两张光盘?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光盘里有自带安装说明。插上就能用。第一次设置好了就行。

网友:
我买的有两张DVD,全带了,说明齐全。。。。

网友A:
知道了,多谢!

楼主:
原帖由
sagezou
于 2005-8-6 21:21 发表
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