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

楼主(2005-08-06):
请问各位高人,无刷电机的刹车功能指什么?刹车功能的开、关起什么作用?与用两颗或三颗锂电有关系吗?请详细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人,无刷电机的刹车功能指什么?刹车功能的开、关起什么作用?与用两颗或三颗锂电有关系吗?请详细指教!


与电池无关,刹车功能就是制动,在固定羽机飞行中当电机停转时若不制动,螺旋浆在气流推动下会旋转,
容易造成失控坠机,制动后可控制滑翔降落。而旋羽机不制动则可在电机停转后的下坠时保持旋羽转动,减小下坠时的冲击力。
如果用在车,船模上您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交流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制动是短接三根输入线,使电机绕组自己产生电流(象发电机一样)在磁场中制动。无刷电机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一本电工基础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