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动力升级

楼主(2005-08-06):
飞高 2632KV  380L无刷电机。6.3X3.15直动桨。凤凰卡斯特35A电调。2300MA/H  11.1V锂聚合物电池。全油门时电流32A。转速轻易超过2万转。

网友:
这种配置的成本太高了。

32A的电流是一般锂电所不能的。

楼主:
那2300MA/H电池据说有16C瞬间放电量。它用在小暴龙450上开模式25A可以飞很久。考验一下这电池嘛。这套动力是我小电直上多出来的。原来蝙蝠的动力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2300MA/H电池据说有16C瞬间放电量。它用在小暴龙450上开模式25A可以飞很久。考验一下这电池嘛。这套动力是我小电直上多出来的。原来蝙蝠的动力太差了。

的确星宇原配的动力太弱了,但我觉得你用2300MA/H的锂电如此大电流放电有点悬。就按你说的最大瞬间放电16C计该电池的瞬间放电电流也只有36。8A,按标准8-10C放电也只有18。4-23A,假如你长时间这样使用电池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电池弄不起啊!

网友:
晕~~羡慕啊~~这样的配置好贵啊~~

网友(2005-09-09):
2万转的速度,螺旋桨的强度够吗?会不会变型。 为何不用8X4的奖?

网友:
主要还是电池成本问题

成本过高啦,我还是喜欢比较保守的使用电池~。所以现在改用镍镉镍氢了,无刷涵道买来也放弃了,改玩后推

网友:
哇!看来好爽.速度有没两200/MI,要是有,就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