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新款的E-SKY3D机能不能改成无刷电机?费用高吗? ...
请教师傅,新款的E-SKY3D机能不能改成无刷电机?费用高吗?有没有必要啊?

楼主(2005-08-06):
新款的E-SKY3D机能不能改成无刷
电机
?费用高吗?有没有必要啊?控制系统能兼容吗?
原来的遥控和接受机还能用吗?谢谢!

网友A:
只要加上无刷电机和调节器就可以了,不过你要会连接电调的信号线喔!

网友B:
你指的新款是哪种?CP2吗?
似乎用的还是4合1混控器呀,若这样的话还要额外买个飞达混控和一个陀螺仪

楼主:
是CP2型的,4合1混控,如果能改,大概要多少钱(一般的配件就行,不要太贵的)?原来的接受机还能用?还要另加陀螺仪?不知改装费用大概要多少?谢谢

网友B:
4合1混控其实是一个独立接收+集成陀螺\电调\混控
若想换无刷,需要另外买无刷电机+无刷电调+飞达混控+陀螺,大概800左右
原配接收仍可以使用

楼主:
谢了,费用太高,看来我需要全部都换了,我的E-SKY就当是联系用的了,技术练好了就把它扔掉,换个高挡机,或买个油动的.

网友C:
你这个打算是对的

网友A:
原机的4IN1就可以用啊,我的CP2就是我自己改的,我只买了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360元,然后自己连线改一下就行了,很好飞喔!

网友B:
昏!!!4IN1也可以改啊!!
干嘛以前每个人都跟我说要全部换成独立的才行呢?

网友D:
那么ESKY 004呢?可以改无刷吗?怎么改?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是ESKY的混控器都是可以改的,主要就是连接信号线而己,别的电源线就好接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