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动机怎样连接啊??????

楼主(2005-08-06):
高手教教啊

网友:
晕,买电机的时候一般都有送金插啊

圆洞洞的跟电调焊好,另一种跟电机焊好(如果电机没有焊插头的话),用热缩管把它们整好就OK

网友:
随便接,如果转反了,就把其中两跟反过来接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是怎么不通过电调接啊
一定要用点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怎么不通过电调接啊
一定要用点调吗???

一定要用!

网友:
不用电调也可以,不过。。。。电机可能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