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尾浆

楼主(2005-08-06):
请教一下尾
舵机
在中点是尾桨的攻角是多大,还有上下跟轴要设多大合适?PG-03是调到红绿灯同时亮是中立点吗?可是这时舵机有点抖动,调到红,或绿就不抖

网友A:
应该有五到十度的角度 跟轴每种飞机的设定量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