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慢速飞翼啊?

楼主(2005-08-06):
XTR里面有有一个飞翼K10的和zagi很像的.
速度极快,感觉不太好控制.付翼太灵活了,而且转弯掉高度,容易失速.
有没有慢速,适合城市小场地玩的飞翼啊?

网友:
自己做呀

网友:
其实易飞的飞翼就是一款快慢兼顾的飞翼。

我可以以20公里的时速绕直径5米围绕自己盘旋,关键是把翼载荷尽量降低调整好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速的三角翼根本不好玩,只有高速的才好玩

同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的三角翼根本不好玩,只有高速的才好玩

看过老外的录像,慢速三角翼,带双垂尾,有点像F16的,可以在室内飞,觉的不错. 台湾有人做的类似的,叫独行侠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速的三角翼根本不好玩,只有高速的才好玩

网友:
慢飞的对场地要求不高,我也想,但是不得要领,不好操控

网友:
《航空模型》第二期介绍的那架飞翼就是慢飞的。
文章也写得好,教飞飞翼的要领。

网友(2005-09-27):
慢飞飞翼可以选择90-100翼展,120度后掠,回升普及外转子(kv1500)三里电配7035桨,尽可能缩小翼载荷来实现。我的实战经验:上述指标下,用4mmkt板自制飞翼,可以飞得很慢。我这个新手第一次飞都不觉得慌张。半油门可以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