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的小鸡鸡应该用什么桨?

楼主(2005-08-06):
最近购得此机,细细只,好鬼Q,不过觉得,螺旋桨不行,想换,请问要用什么桨,原来用7X6裁短了的桨,

网友:
8*4

网友:
8*4或8*5的!
我用15发动机一般用8*5的桨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发动机最好用8*4.5桨

我用过8*5.5,高速上不去

网友:
8X4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非常对

网友(2006-01-10):
引用 楼主:
最近购得此机,细细只,好鬼Q,不过觉得,螺旋桨不行,想换,请问要用什么桨,原来用7X6裁短了的桨,

http://w ...

这空机哪买的,几多米,能否告之,谢谢!    yanchuyou@sohu.com:em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请告知!

网友:
可爱的机机,哪有卖?我也想知道,正好手头也有一个15发动机,谢谢!luo624@126.com

网友:
8X4不错了

网友:
这个发动机就是三叶AP15,后排的,功率没侧排的大,因为气缸容积只有2.2CC左右,ASP15的是2.5CC左右,固此这AP15发动机使用的桨最好不要大于8*5,我就使用8*4.5效果不错,ASP15侧排的发动机容积相对大些,固此可以使用8*6的浆,有说的不对的欢迎大家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