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的2手雷虎严重头轻尾重,是不是一定要配重到平衡

楼主(2005-08-06):
电直是要配重,装好的2手雷虎严重头轻尾重,是不是一定要配重到平衡,油直需要吗?

网友:
需要的。一般我都在雷虎上装JR1900MA/H的那个大电池。

网友A:
装好的雷虎,本来就有点头轻尾重,放在平面就是尾着地的.不配平也可以飞!只要不是很严重,你把后面的脚架反过来装也可以!

网友:
一般正常情况下前后是不会差太多,差太多就有问题了,如果不是零件问题的话,前面加大容量电池

楼主:
我在前面加了块铁块配平,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前面加了块铁块配平,这样行不行

行的.只是我的v2 50  没有这现象.以前的shuttle plus30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好的雷虎,本来就有点头轻尾重,放在平面就是尾着地的.不配平也可以飞!只要不是很严重,你把后面的脚架反过来装也可以!

用悬吊法把主轴吊起来配平.好处多多.直接调倾斜盘会加快超前磨损.

网友:
我是把飞机侧过来看平衡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