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3D问题。

楼主(2005-08-06):
各位DX,本人买了台小旋风3D,自组装好来。无论是飞370减速组还是上无刷都是很容易进入罗旋,然后就罗旋的垂直撞地,为此我损失了370两个无刷两个,桨算不出了。。到底是哪里装配问题啊???请指教。。。。。上无刷带1047桨时候全动力就会向左倾,可以用副翼微调调正,但是收小油门就会因为扭力小了又右倾了,很难平飞,稍微不注意修改就会进入罗旋,然后就是下一步的炸机了。。。

网友:
可能是机翼安装不正。

网友:
不是飞机的问题。主要还是不熟练,经常飞就好了。

楼主:
看来问题可能是技术问题比较大了。。要好好的练习练习才可以了。。

网友:
和飞机还是有很大关系,我用小旋风入门虽然也载,但是没有螺旋过?

楼主:
但我开始载是因为370动力组不好载的。因为低空失速载的,但是后来换无刷后就很常是罗旋载的,一进入罗旋打什么舵都没用。只能看着撞地,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跑过去捡飞机。。

网友:
1、技术还待提高
2、飞机的重心可能太靠前,把重心调后一点试试,动力的拉力线和重心一般要垂直相交。
3、飞机向左倾斜是很正常,是动力的反扭力造成的,但一般都可以修正过来
4、继续提高飞行技术。。。。
5、再继续努力。。。。
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开始载是因为370动力组不好载的。因为低空失速载的,但是后来换无刷后就很常是罗旋载的,一进入罗旋打什么舵都没用。只能看着撞地,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跑过去捡飞机。。

螺旋要放开所有舵面,动力全关,飞机稳定后才可以开动力拉起,否则,越改越糟

网友:
对啊,应该是不习惯吧
飞3D手要不停的修正的,要是偷懒,眼睛离开一秒就会炸机.

网友:
右拉太小

一般出现加油门左倾的问题都是由于发动机右拉不够造成的,左倾的程度与油门的大小相一致,严重的在大油门时(尤其是起飞阶段)便进入螺旋。这种情况不应通过副翼调整,否则收油门又会右倾。而应当加大电机安装的右拉角,每次增加一度,再试再调,直到不出现左倾。

楼主:
谢谢各位DX的指导.我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