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套遥控稳定系统,不知道哪款机机飞悬停最合适....

楼主(2005-08-07):
最近做了一套机械指北陀螺仪的稳定系统(也就600克左右)(亚拓450可以带起来),好不容易做好的呀...
  不知道哪款机机最适合悬停,雷虎v2.30/50.?   天子.30/50.?

                      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另外在模拟器里飞直升机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飞机在飞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就会抬头,然后速度就自然减下来了,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因为哪些因素决定的?(是因为机身两侧旋翼升力差由进动而产生的吗?)哪种飞机在这点上体现得更明显呢?

                          em05:

网友A:
Hirobo史卡蒂50最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robo史卡蒂50最稳了。

楼主:
哦,不知道Hirobo Shuttle Plus 30 怎么样?
 或是这个: http://www.jfmodels.com/watch.asp?hw_id=47

网友:
高速抬头正常
就是你说的两侧大桨升力差造成的 由于陀螺效应滞后90度 反映到机身上就是抬头了

楼主:
哈哈,要是有速度不高就抬头的机机就更适合悬停了...

网友B:
只要是目前这样的直升机,高速抬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最稳定根本就不是Hirobo史卡蒂50,去飞飞90机,随便挑个90机也比Hirobo史卡蒂50飞的稳定,要是hirobo的wc3稳定的一蹋糊涂

网友:
抬头

高速抬头是雷虎固有的问题。所以没人用雷虎飞3C。 日本的3C机种没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搞笑,只要是目前这种直升机形式,一定会抬头,日本的3c机种也会抬头,只是幅度没有这么大而已,不抬头,除非不用螺旋桨

网友:
嗯 是飞行原理决定的 除非共轴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目前这样的直升机,高速抬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最稳定根本就不是Hirobo史卡蒂50,去飞飞90机,随便挑个90机也比Hirobo史卡蒂50飞的稳定,要是hirobo的wc3稳定的一蹋糊涂

90的肯定比小飞机稳,真飞机还要稳,用真飞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