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的小旋风完的好累啊

楼主(2005-08-07):
我的小旋风配置
7.4V 1600MH L-P
电池
ELE 外转无刷 1047浆
4VF
遥控器
每次飞都不超过2分钟
怎么半,有没有好飞点的?
不想先飞这个了

网友A:
不会吧~小旋风一推出的时候我就买了,是370动力组 配的是快1200毫安的电池都可以飞很长(保证比楼主长很多)啊~

楼主:
偶不是说没电了,偶的技术还不行呢,飞的时间不长

网友B:
有很多机型都比小旋风好飞
新手飞3D机难飞是难免的

楼主:
那什么机机好飞啊

网友B:
你找带副翼的练习机就是了

网友C:
浆太大,用9050还可以。

网友D:
还是先练好技术再飞这种飞机吧。

网友E:
小旋风很难飞吗??

网友F:
ELE普及外转子上1047太大了,9050都嫌大,电机电调都很烫,用8040正好。

网友G:
这个电机配1047太大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啊,我的那个小浆第一次玩的时候摔坏了,只能用1047凑合了,着两天我在寝室用KT做了一架,改天拿去试试

网友H:
小旋风太重了,而且是3D机,不适合初学者。
重量是3D机的生命!!

网友I:
为了避免打击飞行信心,建议用练习机入门

网友J:
不知你的遥控器是什么的,如果可能,把操纵曲线设置成指数式。如果不能设置,把各个舵机拉杆向舵机中心靠,这样动作量会少很多,就会好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