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主轴弯了,有什么办法修正吗?

楼主(2005-08-07):
发动机
主轴弯了.上到机器上离合器转半圈就卡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我花了好大力气也没办法板回来.用台虎钳你能弯回来吗?买个发动机好贵的啊.

网友A:
那就买个主轴好了,会便宜点。

楼主:
哪里有卖主轴的?我看来看去只有看到有卖活塞.气缸.连杆的.就是没有看见主轴

网友B:
在玻璃上滚一下然后用木锤子砸...

楼主:
木锤子砸得动吗?我板它是一点反映都没有啊

网友C:
这样校主轴
找台车床,用两顶尖将主轴顶住,或三爪卡盘一夹一项,然后找到主轴弯曲处用铜棒敲,注意每次敲击的力度不可过大,反复校正,即可校直.当然前提是会车工操作技术.

网友B:
嗯...铜棒最好,只要不把钢轴敲出坑就行。

网友D:
什么发动机?
我可能会给你定到~

网友E:
最好换新的轴,把它完全弄直困难太大。没有加工设备,最主要的是没有检测设备。

楼主:
to rcfan:三叶的36HR.如果能买到新的最好了.帮我问问吧.谢谢

网友F:
三爺就是爛

网友G:
免强搞好,一发动,很抖的.怎么玩?

楼主:
是啊.最好还是买个主轴,谁有报废的36H发动机.卖我一根主轴啊?

网友H:
我有一个,还好的,只飞过四五箱油,后来调不好就闲置了,上次一看里面锈了,我上WD-40,基本上没事了,但我是不敢用了,你有兴起说说价收下啊!

网友I:
没多少钱,换新的吧,要不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