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请教高手们,透明坐舱盖的材料和工艺!

楼主(2005-08-07):
以前做塑料拼装模型,只管打磨上色,现在想自制一个木质实体象真模型,这个坐舱盖的制作就让我发愁了,书上说用1毫米的有机玻璃板,放到开水中软化,然后用两个模子压(阴模阳模),即可成型,
   今天我试验一下,材料用的是可乐瓶子,阴模阳模都是石膏做的,两个模子间有空隙,然后我从可乐瓶剪下了一块平整的部分,找了一碗开水,把那块透明塑料放到碗里 ---好家伙,一下就卷成卷了!!失败!!
   我不气馁,又剪了一块,换了水,把模子放到开水里加温,然后拿出来把塑料片放到中间压,不成形!!后来又把模子和塑料片同时放到热水里 还是不行啊!失败!
   我就想啊,人家书上怎么就可以??难道是这种薄薄的可乐瓶材料不行??还是我这工艺哪里没有搞对??反正一定哪里出错了,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啦!!感谢!!!!!!!顺便送大家一个Q版米格-15!嘿嘿这个Q版其实就是本坛找的,特喜欢,也许高手们没看到,轻松一下啦!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871539190.jpg

网友:
要用有机玻璃,可乐瓶不是有机玻璃,试试CD合盖或录音带包装合

楼主:
谢谢!我找个cd盒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那是聚苯乙烯,加热软化后像软糖,不适合热压成形,而且脆。饮料瓶是以聚酯为主的多层复合挤出吹塑成形,热收缩太大而且厚度不匀。有机玻璃热成形性很好,但现在不好找,所以最合适的材料是聚氯乙稀(PVC) ...

哇哇!厉害!我发现我有点崇拜你了!

网友:
对不起,忘了上图

不对,那是聚苯乙烯,加热软化后像软糖,不适合热压成形,而且脆。饮料瓶是以聚酯为主的多层复合挤出吹塑成形,热收缩太大而且厚度不匀。有机玻璃热成形性很好,但现在不好找,所以最合适的材料是聚氯乙稀(PVC)片材和聚酯薄膜,尤其PVC,就是最常见的衬衣盒和小商品吸塑包装那种,廉价易得,二次热成形性非常好,加热后韧而略带弹性。
有几点建议:
用层板做一模框,内框要略大于坐舱凸模。把PVC膜固定在模框上,四周要固定牢,防止边缘起皱。

凸模上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印在PVC膜上,所以坐舱凸模一定要非常光滑。
PVC在开水里加热可能会泛白且不能恢复透明,所以用电吹风比较好。
选对了材料试试,不难的。

楼主:
好的 谢谢^_^!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我找到了一个内存的包装盒子,挺小的.得珍惜啊,我打算先拿别的练练,您说做CT的那种片子是啥材料,可以先练习用吗

网友:
谢谢wxyyz

谢谢wxyyz ,受益匪浅啊。

我是想尝试做一个吸塑的车壳,复杂程度比座舱盖要高,而且高度比较大。用可乐瓶子+电吹风试验过两次,结果瓶子变形以后仍然是个瓶子。。。呵呵。

回头我 也找个包装盒试试看。

另外,我的做法是用一个金属静态车模做模具,外面用吸塑壳包上,然后把四周固定,开始用电吹风吹。。。但总感觉不够帖服,是否还要加压,还是温度不够高的结果?

网友:
这个恐怕有难度。光靠加热是难以良好贴合的。
我没做过这样复杂的东西,但看过些PVC热成形的资料,摘些在下面,希望有帮助:
PVC片材在70~100度时呈高弹性状态,可以用模压成形或压差成形。
模压成形:1单阳模法  可用木模;2单阴模法  单阴模+橡胶阳模,用压机可得到凹纹不深但精确清晰的制件。3对模法 条件要求高,略。
差压成形:抽真空0.7~0.9kg/cm^2,气压则可达3.5kg/cm^2,特点是1与模贴合的一面结构鲜明,精细,光洁;2与模贴合晚的部分较薄。又分真空成形和气压成形,而且也都有单阳模和单阴模法和类似自由成形的无模法;气压法还用对模法。还有些图是当年抄的,有机会慢慢贴吧。
要得到精确的表面当然单阴模法较好,用你的模具车翻阴模。但石膏强度和硬度都不够,而除非大量生产,做个金属模又不现实,所以建议您用石膏阴模做玻璃钢,或改为用胶来糊纺织品或纸。PVC片只适合坐舱这类外形简单的制品。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 那里可以买到 茶色的PVC板

网友:
昨天用一个透明的包装盒做试验,用电吹风不度近距离加热,果然材料变的象塑料布一样柔软。但因为太烫了,我没办法让他贴在车壳模上,等一会凉了,又变的很硬。下一步,我考虑用电炉做热源,面积大些。阴模我没法做啊,做了也没办法加热,反正现在还没想好如何真正去做一个看起来比较完整的透明车壳!

但总感觉这个做车壳,和买的那种模型壳的材质不太一样,不如那个厚实。

楼主:
塑料车壳太复杂吧 估计不太好做, 如果你只是想做个车壳,而不要求透明的,用玻璃钢做比较方便吧

网友:
文具市场上有种做资料封面的, 大约有A4大小, 1MM厚, 不知用来做行不?

网友:
模压 抛光 必须

有机玻璃加热一定要模压,模具一定要做粗糙不打紧,压出的再抛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