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米左右宽的人工河可不可以飞水上飞机?

楼主(2005-08-07):
请问30米左右宽的人工河可不可以飞水上飞机?

网友:
河足够长够起飞滑跑河降落滑跑就行。
不过在这样的水域,起降难度比较大哦。

网友A:
够了哦,我们这里1车道宽的公路都可以降落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了哦,我们这里1车道宽的公路都可以降落了哦

不知道怎么练的。请教!

网友:
用人民币或者美元堆出来~~~

网友:
要是风向顺还可以,如果侧风就麻烦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练的。请教!

就是这条马路

网友(2005-09-13):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条马路

佩服ing

网友C:
这架机机好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架机机好帅

应该是CAP232板机。

网友:
公路起降和水上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2005-10-21):
yinggai 应该不行,水机滑跑中很容易撞河堤

水机起飞时不容易跑直线.....经验之谈!

网友:
稍修正一下就行了,跑直线嘛,还是不难的

网友:
3D机我同学在三楼上丢出去都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