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4VF,PG03,有刷电机 飞黑鹰400 。。。

楼主(2005-08-07):
一个模友就是这么配置的,4VF,黑鹰400原配有刷电机和电调,11。1V 8C放电 无名锂电,我们用了Y线使得螺距和油门连动,螺距控制在了-2到8度,最高点实在很难调上去了,因为纯粹靠机械方法来调的,陀螺用的GWS PG03,搞定后试飞。。。

4VF飞这类电直我听说过,也知道有人试过并成功的,我并没有感到意外,我这次感到意外的是有刷电机飞,这倒是第一次这么用的,倒是真正的使用了最低廉的,最节省费用的设备飞变距电直了,呵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录像,偶飞的,不敢飞高,而且这电池也不行,一块没有品牌的声称8C放电的锂电,动力不够强劲,没有用ELE 15C 放电的锂电,估计用了效果还会好很多。。。。

录像下载:

http://www.adexcvsc.com/rmodel/P ... /BlackHawkBy4VF.MPG

网友:
还行,这种配置,拿来练悬停还行,飞航线比较费力,当然技术够高也能行。尾舵机没有上下跟轴,要不停的修方向的。

网友:
版大什么叫上下跟轴呀?

网友:
电池怎么充呀?!

网友A:
用锁头的不用跟轴

网友B:
是电机力量不够飞不高还是??
这个飞机不是说380电机飞不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锁头的不用跟轴

如果有钱买锁尾陀螺,干吗还用4VF飞直机啊。
人家可是用的PG03。

回前面的问题,上下跟轴,就是大桨螺距增大时尾桨螺距也要同时增大,来抵消大桨所产生的反扭力。大桨螺距减小时尾桨螺距也要同时减小。高级的遥控器上为了完成这个功能的一种混控功能,叫做上下跟轴。是配合普通的、不带锁尾的陀螺用了。像GWS的PG01、02、03陀螺都要配合此功能用。
用锁尾陀螺就不需要此功能了。像FUTABA的GY240、401、501、502、601
及JR的410T 、460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钱买锁尾陀螺,干吗还用4VF飞直机啊。
人家可是用的PG03。

回前面的问题,上下跟轴,就是大桨螺距增大时尾桨螺距也要同时增大,来抵消大桨所产生的反扭力。大桨螺距减小时尾桨螺距也要同时减 ...

嘿嘿!长知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机力量不够飞不高还是??
这个飞机不是说380电机飞不动吗?

是电池不行,录像中我的油门推倒2/3的地方,还有螺距可以在增加,调后可以飞的很高,其中电池最重要,我用的这块电池是无名的杂牌锂电,说他8C放电已经说多了哦。。。。

网友D:
感觉怎么样?tomye?说说飞行的具体感受?

好象我看用pg-03尾巴还是不太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怎么样?tomye?说说飞行的具体感受?

好象我看用pg-03尾巴还是不太稳吧?

呵呵,这个算用最少的钱来飞变距电直了吧,说实话,飞行感觉肯定没无刷和用其他6通以上的遥控器好,只能说是可以飞,尾巴的控制到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即使用无刷和好的遥控器飞,只要是不带锁头的陀螺仪,控制尾巴的感觉是一样的。。。

可以这么说,用这套配置飞,感觉最差的就是动力不足,因为我没有用好的电池,估计用好的电池飞,可能会好点。。。

最后我的结论是,和用有刷和无刷飞相比,遥控器倒不是最关键的,有一点钱的话,还是应该先考虑无刷,再考虑遥控器。。。

网友:
我用PG-03飞油机

网友:
上下跟轴功能对普通陀螺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只要调整得当,效果会接近锁尾陀螺。但没此功能尾舵就会修得多较辛苦。4VF配PG03来飞直机,可以把大桨的螺距变化调小一些, 这样机机的反扭力变化较小,尾巴会相对稳定一些的。

网友:
楼主觉得这种不带锁头的陀螺仪和gy240/401是不是还是累了些?是不是要多费很多心!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锁头的效果好了。

呵呵!那时肯定的!
主要买个全新的240都要700多阿!等于一个jabo乐!
嘿嘿!对于我们这种穷人就~~~~

网友F:
尾桨是轴传动的电直,你要是用了无刷电机之后会很容易坏齿轮,因为无刷电机的启动转速较高,这时候齿轮最容易坏,用有刷电机的动力也不会很差,它最大的优点是启动柔和!要是你用金属齿轮那更糟糕,金属皇冠齿轮是不会坏了,但你的主马达的铜齿会磨损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桨是轴传动的电直,你要是用了无刷电机之后会很容易坏齿轮,因为无刷电机的启动转速较高,这时候齿轮最容易坏,用有刷电机的动力也不会很差,它最大的优点是启动柔和!要是你用金属齿轮那更糟糕,金属皇冠齿轮是 ...

呵呵,有刷的一样扫尾齿,我刚飞好,交还给那位模友后,他飞了大概5分钟,就把尾齿扫了。。。

网友:
看来扫齿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一般是什么动作,怎么造成的扫齿?
怎么才能最有效的避免?

网友:
模型帮我改了一下尾轴,飞了几次,尾齿安然无恙,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有刷的一样扫尾齿,我刚飞好,交还给那位模友后,他飞了大概5分钟,就把尾齿扫了。。。

家里飞又打了,还是用练习架
感谢tomye和沈毅为我调机,试飞
还有,电池是沈老板借我的!
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刷的一样扫尾齿,我刚飞好,交还给那位模友后,他飞了大概5分钟,就把尾齿扫了。。。

其实想zoom这样的机子如果也改尾无刷会不会省心很多,我就是换尾马达换疯了才改的,虽然锁尾效果一般,但总算不用天天换马达了(zoom就是尾齿轮了)

好像没看到有人在zoom上用尾无刷的

天天修飞机换齿轮那就是飞机玩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里飞又打了,还是用练习架
感谢tomye和模型为我调机,试飞
还有,电池是沈老板借我的!
谢谢,谢谢,谢谢啦!!!

另外发现好电池很重要,昨天用便宜的1100的理电飞esky觉得不行,以为是370电机不行了,换上很重的1800的理电试试,就没问题了,不过稍重了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还是8错地

网友:
我没有打到浆也还是扫齿轮,用一段时间后来一个稍猛的加速尾齿轮就完蛋了!还有就是尾齿轮箱的难固定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G:
tomye甩给我的陀螺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tomye甩给我的陀螺有点问题

晕,最怕就是你这句话了,早知不甩给你了,你觉得有问题,还给我吧。。。

网友H:
哈哈,你如果用PG03的话,不会象240或者500之类的锁尾啦,不要怪陀螺的问题,是陀螺特性决定,不锁尾的陀螺就要用手不断调整的。

网友:
我用PG-03飞油直,第一次飞起来了,爽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你如果用PG03的话,不会象240或者500之类的锁尾啦,不要怪陀螺的问题,是陀螺特性决定,不锁尾的陀螺就要用手不断调整的。

我知道PG03不是锁尾不是这意思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刷的一样扫尾齿,我刚飞好,交还给那位模友后,他飞了大概5分钟,就把尾齿扫了。。。

tom真得很厉害!我非常佩服他!翼龙我都没飞起来过,他就飞起来了!!而且飞了2分多钟呢!!
不过沈老板就更厉害了!!能飞3分多钟!!
就是降落缺乏练习,总是撞倒旁边的大树。
我自愧不如。小旋风只能飞30几秒
还有一次tom想把他的翼龙降落到公园外面去。不知怎么的,可能是紧张,把飞机又拉起来了!结果jj又落回了公园里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算用最少的钱来飞变距电直了吧,说实话,飞行感觉肯定没无刷和用其他6通以上的遥控器好,只能说是可以飞,尾巴的控制到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即使用无刷和好的遥控器飞,只要是不带锁头的陀螺仪,控 ...

哈哈,我正准备用 4VF来搞 Zoom400,反正现在技术还很差,免得对不起那几千的遥控

不过我已经订了 华迈 2040电机+亚托25A电调+ELE 梦幻银锂电+RCE-500陀螺

看来按楼主的观点,我应该算是把钱用在刀口上了

(不过好控还是肯定要买的,只是时间先后问题啦,基础打好再买也不迟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正准备用 4VF来搞 Zoom400,反正现在技术还很差,免得对不起那几千的遥控

不过我已经订了 华迈 2040电机+亚托25A电调+ELE 梦幻银锂电+RCE-500陀螺

看来按楼主的观点,我应该算是把钱 ...

我正好相反,先买个好控其他买的都是垃圾,如果把垃圾调教的基本能飞的话估计我的水平也就可以了在买个新飞机,一定能够爽飞而且节省了炸机费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正准备用 4VF来搞 Zoom400,反正现在技术还很差,免得对不起那几千的遥控

不过我已经订了 华迈 2040电机+亚托25A电调+ELE 梦幻银锂电+RCE-500陀螺

看来按楼主的观点,我应该算是把钱 ...

直接买好控吧,省钱。我是手头有4vf就先用了。如果你为了飞直机去买4vf的话,岂不是太亏了?jj会坏,控不会坏。我们只听过摔机,没听过摔控。所以买好控不浪费!
zoom400摔了的话配件不好找。建议玩黑鹰,便宜又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直接买好控吧,省钱。我是手头有4vf就先用了。如果你为了飞直机去买4vf的话,岂不是太亏了?jj会坏,控不会坏。我们只听过摔机,没听过摔控。所以买好控不浪费!
zoom400摔了的话配件不好找。建议 ...

我不是为玩直升机而买的 4VF哦,这是我一年多前飞 固定翼和 Jabo买的
现在只能算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已,呵呵。。
我在北京啊,黑鹰摔了配件一样不好找,没你们上海模友那么幸福啊
(还好老王打算上35号机配件,到时可以通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正好相反,先买个好控其他买的都是垃圾,如果把垃圾调教的基本能飞的话估计我的水平也就可以了在买个新飞机,一定能够爽飞而且节省了炸机费用

垃圾我也不是没有哦,我的 Jabo正整装待飞呢,哈哈
先飞 Jabo, 再飞 Zoom400, 再。。。。。。循序渐进,这是我的计划,嘿嘿。。。

你买的什么控? 多少米? Jabo飞得怎么样了?
那天一时冲动把我那两块 Jabo专用电池贱价卖给你了,现在是后悔不已啊
眼看这 Jabo没电池可飞了,惨
(梦幻银电池放上去实在太重了点,不忍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不是为玩直升机而买的 4VF哦,这是我一年多前飞 固定翼和 Jabo买的
现在只能算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已,呵呵。。
我在北京啊,黑鹰摔了配件一样不好找,没你们上海模友那么幸福啊
(还好老王打算 ...

哦 我也是这样的!哈哈!难友!!

网友K:
用4VF,可以飞36号吗,具体如何配置,谢谢各位大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