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振华ZH2000-II,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5-08-08):
我是新手,目前只有一套SABER的两通道AM设备,想购买四通道设备,看到振华的便宜,但有以下疑惑:
1、不知质量过不过关?
2、不知
舵机
通不通用?是不是只要改一改线脚序列就行了?

网友A:
东西还凑合,只要抖舵啊、跳舵啊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怕高温,大热天在太阳底下容易没信号。
跟振华2000II配套的201舵机还行,回中啊、反应速度还可以,就是比3003稍微大一点,3003能放进去的舵机孔,要扩开一点振华的舵机才能放下去,舵盘跟3003不兼容。

网友B:
我用全套振华(发射机、接收机、舵机)飞雷鸟402滑翔机,一直很正常,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多谢,小弟明白了.

网友B:
还有更便宜的:“沧狼模型”的全套遥控(带电调、舵机、接收机)一套只要200元,不过不单独买,要和机机一起买,机机有好几种一百多到200。具体用起来怎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用过。
另外提醒一下:买便宜的东东要有心理准备,不要指望3万元的吉利开起来像宝马车一样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