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兰色机械鸟指点:

楼主(2005-08-08):
请兰色机械鸟指点:
    本人的450XL原配电机电调在厂家设定的直升机缓启动模式下启动时大浆转速就达
1500多,然后减点油门转速才会下到1000左右,1000以上调整倒很灵敏细腻,但不会象有刷
电调那样每秒两圈,三圈,十圈这样慢慢启动,如果大浆不上紧点,还会折过来,地面很光滑
时会摆尾,没有缓起动的感觉,也就是说起始转速高.起动后反映到是很快.今天尾皮带传
动轮组又打滑了,这个电调由于起始转速高,在ZOOM400上一起动尾齿就扫了,本人的450XL
其他非常好,就这问题很当心,我用示波器看过接收机到电调的起动脉冲波形,没有跳动.
很平滑,问过销售商说这是正常的.说上海的大都取消了缓起动功能.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兰色机械鸟指点:
    本人的450XL原配电机电调在厂家设定的直升机缓启动模式下启动时大浆转速就达
1500多,然后减点油门转速才会下到1000左右,1000以上调整倒很灵敏细腻,但不会象有刷
电调那样每秒两圈,三圈, ...

缓啟動是為了怕準備中誤觸油門造成危險而設置的.使用時須將油門搖桿微推待轉速上升後再推高油門搖桿後才能正常運作.如一開始就急推油門會有馬達空轉及吱吱音出現,不管有無設定缓啟動.槳都必須上緊

我個人習慣上因素,不啟用缓啟動,但準備起飛動作中須注意勿誤觸油門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