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外转子电机轴长容易弯怎么办?今天我把电机拆了!

楼主(2005-08-08):
我有一普及套装无刷电机,我发现其轴长而细,特容易弯。请问大家怎么办??

网友:
吧前面去掉一部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大哥,我是说轴弯了怎么把轴搞直????

大哥,我是说轴弯了怎么把轴搞直????

网友:
用两个钳子校正不就行了?不断的转动轴来修正,轴上要包好,别划花了

网友A:
我教你一个办法:
将马达放平,慢速转动,拿一粉笔,从一边靠过去,转几圈后,关掉动力,看看轴的哪边粘有粉笔碎,就知道弯向哪边了,然后用钳子慢慢的调整吧。

我建议你把轴剪短一点,然后买一个桨保护器,既可以保护桨,又可以保护轴,真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个办法:
将马达放平,慢速转动,拿一粉笔,从一边靠过去,转几圈后,关掉动力,看看轴的哪边粘有粉笔碎,就知道弯向哪边了,然后用钳子慢慢的调整吧。

我建议你把轴剪短一点,然后买一个桨保护器,既 ...

怎么把轴剪断?
桨保护器那里有卖的?

网友:
用钳子就能剪了
我就这样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轴剪断?
桨保护器那里有卖的?

我是用钢锯慢慢的锯断的。
桨保护器...找elemodel,他那里有。

网友:
或者…3块一根,买一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把轴剪断?
桨保护器那里有卖的?

我是用牙齿慢慢的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牙齿慢慢的啃的

哈哈哈
牙齿全掉了

网友C:
王子的牙还真够力阿,^_^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王子的牙还真够力阿,^_^

网友D:
3块一个,把它换掉,不过我是换了5根,才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块一个,把它换掉,不过我是换了5根,才成功呢

请你说说,轴是怎么换的,
捣轴的具体方法,那里有轴呀?

网友:
把轴中间的那些齿纹用锉刀锉掉,然后敲进去就行,这样的话,轴是弯一点,把弯的那些剪掉,上螺旋桨保护器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个办法:
将马达放平,慢速转动,拿一粉笔,从一边靠过去,转几圈后,关掉动力,看看轴的哪边粘有粉笔碎,就知道弯向哪边了,然后用钳子慢慢的调整吧。

我建议你把轴剪短一点,然后买一个桨保护器,既 ...

我简直太谢谢你了!

网友:
拿到我这里,我用精密虎钳给你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简直太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啊。

楼主:
拆电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