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进

楼主(2005-08-08):
请问版主: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CM接收机,哪里有买?给我个建议,谢谢!我的RD6000不拉天线只有7米的距离,看来只有换设备了,不然再坠机,玩不起阿!!

网友:
版主们好像都是用futaba的遥控,也不知道哪种接收可以和SANWA兼容,我也很想知道,请知道的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CM接收机,哪里有买?给我个建议,谢谢!我的RD6000不拉天线只有7米的距离,看来只有换设备了,不然再坠机,玩不起阿!!

建議JR-9X然後用R770S微型接收(SPCM),一位到底.免的再次投資

网友:
啊?这么解决啊?那RD6000难道卖了?

这好像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版主经验应该多,认识的模友也多,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吧?

听说国外使用Sanwa的很多啊?如果真的是有质量问题,那不应该啊?或者是卖到中国的和欧洲的品质不同?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使用FUTABA 136F的PPM接收机
不过你要把所有的收发晶体全部换成FUTABA的晶体
这样你的设备稳定性可以可靠很多
136F的接收机虽然是普通PPM接收机
但是他的稳定性是非常的可靠
你可以试试

楼主:
hyf_lj
你好!我的RD6000是35M的,能配得到136F的接收机吗?在那里配,麻烦在指导一下

楼主:
可能发射机也有问题,配原装接收机不拉天线也只有7米就跳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发射机也有问题,配原装接收机不拉天线也只有7米就跳舵.

你是在哪里买的,能否联系卖家加钱给你换成PCM版的? 仅供参考。

楼主:
2000年就买了,在高安买的,不可能换了,已经发回去修了一次,他们说没问题.现在是食之无味,弃置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年就买了,在高安买的,不可能换了,已经发回去修了一次,他们说没问题.现在是食之无味,弃置可惜!

啊?那么早的了?都5年了?那我建议你可以处理掉,买个新的了。:)

楼主:
好的,换设备是肯定的了,我现在正在选择当中,只是看看能不能修一下,有时可用一下.

网友:
FUTABA 136F也有35兆的
你可以找找网上谁有销售的
不过这个设备已经5年了
还是换了吧
否则万一有个什么问题
你飞机损失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