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ele28040的电机桨的配置

楼主(2005-08-08):
用2节电池,什么桨效率高些?电流大概多大?3d装出来大概有320克了

楼主:
多谢。电流有多大?

还有,每隔几分钟我就得登陆一次,真是太麻烦了,怎么避免啊?

网友:
下面是我实测的28040数据。
电机ELE28040
电池:ELE  15C  11。1V  1500MA
0947桨,最大拉力840克电流14A。2/5油时拉力350克,电流通4。6 A
1047桨,最大拉力960克,电流19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每隔几分钟我就得登陆一次,真是太麻烦了,怎么避免啊?

已经回答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