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后三点起飞技巧

楼主(2005-08-08):
我的京商练习机已改成后三点,周日试飞时发觉起飞跟前三点相差很远,特别是加速到中速时方向很难控制,容易转弯,如果采用缓慢加速的话,起飞距离会很长,由于我们跑道很窄,保持直线是非常重要,最后我采取办法就是将
发动机
推至全速,等发动机达到最高速时放手起飞,各位大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请积极发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前三点要好些,不过后三点的尾轮和尾舵同步也不错

网友B:
主要是尾力臂太短了!容易原地打转!最好改回前三点!等前三点练好了飞YOGI40就知道飞都三点很容易了哈

网友C:
一点建议
如果不担心降落时拿大顶,就将一对主前轮尽量往重心靠!!!

网友D(2005-09-17):
前3点 比较好

网友E:
你的飞机一定是上单翼,方机身,再加上后三点,滑跑的结果可想而知。
建议取掉机翼单练滑跑,跑直后再装上机翼到飞行场地练习滑跑起飞。
我以前也有一架这样的飞机,练了几个星期终于跑直。

网友F:
拿掉机翼?那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