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板如何粘接,用什么胶,谢谢!

楼主(2005-08-08):
请教KT板如何粘接,用什么胶,谢谢!

网友A:
我自己用大肥牛的泡沫胶,5块钱40ml。2分钟就可以使用~~~~~前提是先等胶水差不多干才粘上去。

网友B:
我用建材市场买的氯丁胶,10块钱500ml。2分钟就可以使用~~~~~前提是先等胶水差不多干才粘上去。

网友B:
另外,我把它分装在休斯那里买的塑胶壶里面了,头尖尖的那种,很好用,

网友C:
泡沫胶最好用!环氧太硬,热镉胶温度太高,白乳胶太久,泡沫胶最快最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