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的遥控器要怎么改一下才能玩G2?

楼主(2005-08-08):
E-SKY3D的遥控器要怎么改一下才能玩G2?

网友:
E-SKY 不用改,配和USB 模拟器专用 E-SKY 的转接线即可玩。 可以联系 北京小飞鱼 他有。

网友(2005-09-23):
ESKY 3D是CCPM的,由於單片機的程序是CCPM方式控制的,要玩的話只好改回PPM方式了,要不可以乾脆買這個玩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e325c48caf5cbf05831980ad99ee051d.jhtml

网友:
要看遥控器上有没有写CCPM,如果是CCMP模式,输出的PPM信号是已经混合过的,因此不能直接接普通的模拟器。
非CCPM模式的E-SKY,可以用常见的USB或者并口模拟器。

网友A:
我就一直用E-SKY3D的CCMP的摇控和原带接线在XP下玩G2,很正常.只是要用到PPJOYCOM这个端口映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直用E-SKY3D的CCMP的摇控和原带接线在XP下玩G2,很正常.只是要用到PPJOYCOM这个端口映射软件!
推油門時其他通道不會動嗎

网友:
不会!可以正常飞行,只是飞3D动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