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高手们啊 请问 玻璃布怎么脱蜡啊 哎第一次做船啊

楼主(2005-08-08):
高手们啊 请问 玻璃布怎么脱蜡啊 哎第一次做船啊

网友A:
最简单的放在香蕉水里泡一下~

网友B:
我们以前是用电炉烤。

网友C:
我们用火烤

网友D:
不是有现成的不含蜡的布吗

网友E:
我们用脱脂布。

网友F:
还真不知玻璃布分含蜡与不含蜡,正在考虑做玻璃钢,一点也不懂,请高手能人多多指教.

网友G:
可以用电熨斗,要调温的

网友H:
把船身沉在热水中,不一会儿腊就会没有的

网友I:
没脱蜡能做船?

网友A:
可以的~~就是强度不好~

网友J:
用开水煮的办法比较好,既可脱蜡又会使布变的柔软,易于操作。

网友K(2018-03-23):
放澡堂子里泡一会

网友L:
居然冒出十几年前的帖子

网友M(2020-05-24):
这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