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太夸张了吧!!!!!<又有新进展>

楼主(2005-08-09):
鸡长65厘米   翼展130厘米       超胖鸡鸡      是丑陋连我本人也是吐着做的!!!!

网友:
首先鼓励楼主的DIY精神!再表扬楼主的飞机做得挺不错!比我做得好多了
最后打击楼主,别把贵的东西放上去飞,先用便宜的试一下

楼主:
终于完工了,四不象的大鸟,看了简直没有试飞的欲望,狂吐不止!:

网友A:
机翼那么大,上反角也不小,而你的升降舵和方向舵都这么小,肯定难转弯。

网友A:
还有,你的贴最好反正一个里,方便大家浏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那么大,上反角也不小,而你的升降舵和方向舵都这么小,肯定难转弯。

这个机子上副翼还有点希望,不然没戏。

控制性差,安定性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贴最好反正一个里,方便大家浏览

对  支持

楼主:
接受批评!!努力改正!!!

网友:
期待出试飞报告

网友:
不妨把所有参数公布出来,估算一下安定性。

机翼面积、尾翼面积、翼弦尺寸、离尾翼前缘1/3处到重心的距离。

楼主:
刚才去楼下试飞,首先无动力滑翔很轻盈,速度极其慢,升降舵很灵敏,但是转向却很迟钝,迎风手投10多次,都很成功,于是开全动力手投起飞,飞机出手后轻拉杆就慢悠悠垂直升到大约4米高,顶着风基本保持不动然后失速翻身落地,动力安装部分损坏,总的感觉飞机应该很好控制,因为手投实验的时候滑翔姿态非常好,机身平稳,方向舵因为没有动力感受所以没有什么能细说的,也许是飞机真的太大了所以今天顶3级的风就飞不动!
猫猫望我上数据,   小学文化  别笑话我机翼面积不会算, 做飞机也没有个图纸,机长65厘米  翼展130厘米 翼宽25厘米  重心到尾翼前沿20厘米   水平尾翼翼展52厘米最宽处19厘米    垂尾高20最宽处17厘米
数据很笼统,无奈入门晚,今后继续努力!!飞机修完了晚上接着飞~~

网友:
挺好玩,很休闲。

网友:
加大方向舵面积

网友:
估算安定系数还不到0.3,不是太理想啊……

如果不装副翼,还是两端上反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练习机类的俯仰安定系数一般应该保持在0.5以上……

网友:
我原来看了飞行pizza上面的帖子,总觉得自己手太笨了,做的飞机太差了,哈哈哈哈

看了你的,我觉得我还行,哈哈哈哈哈

别生气哦,开玩笑的,支持你~~~~

网友:
尾力臂太短了,估计不好飞

网友:
哈哈,我是新手,看了楼主的贴,我就觉得楼主这机机挺搞笑的

楼主:
晚上修好飞机后接着去试飞了,这次一共飞了两次,第一次是最成功的,无风,爬升很快但是其实飞机速度很悠闲,全动力飞的也不快,感觉和风筝一样,飞机并不象想的那样难飞,感觉就是升降舵特别灵敏,舵量一定要细微的给,滑翔性能特好,归功于大翼展,方向舵有点反映迟缓,但是对这样慢速的飞机够用了.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下午就感觉到了,但是因为试飞时间太短就忽略了.就是飞机出手后一直在爬升,把微调推到底也没有挟制住上升势头,只要用杆一直推着飞了一个起落落地后发现水平尾翼由于没有图纸做工马虎竟然和飞机机身不在水平线上,尾翼前沿低后沿高,怪不的飞的不爽,回到家接着修改,明天在飞的话带相机去抓几个镜头亮亮像!!

网友:
力臂太短了,还是用副翼跟水平尾吧,楼主的飞机改好了吗?建议把水平尾的后部垫高点,这样就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