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5-08-09):
油直一般用什么做天线管比较好啊?

网友A:
去渔具店3一5元买一节渔干第二节.然后气死那些卖40一50元一支的模型J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渔具店3一5元买一节渔干第二节.然后气死那些卖40一50元一支的模型JS.

老弟!看来你是和JS作对的死对头啊!

网友:
指明要玻璃钢的。我买了,好用,模样也不错,呵呵

不要买碳纤维的

网友:
天线管

用不用玻璃钢这好的材料。 硬塑料管一样用。几元而已吗。

网友:
呵呵,我买了好多,才2元一根

网友:
只要好用.不产生杂波干扰就ok.

网友:
我直接绑在金属斜撑上,用了很久,也曾经飞过很远,没有发现问题。不要缠绕,直接平铺在上面,用胶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