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燃油和直升机燃油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08-09):
固定翼燃油和直升机燃油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冷却剂上有不同

网友B:
直升机对燃料的要求更高,固定冀一般用素油(蓖麻油+甲醇)就行,就是加硝基甲烷一般也不会超过15%的量,但直升机一般要求不用素油,防止出现熄火,动力不稳定等情况,而且硝基甲烷的比例一般还比较高,大部份直升机燃料会用到30%的硝基甲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