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FF9supre版请各位看看

楼主(2005-08-09):
我是新买的,什么都不懂。我用来飞36#,把电调插入油门(第三通道),推油门竿可以起动马达,但起动后马达就不受油门竿控制了,也停不下来,要把电源插头拔掉才停,是什么原因?还有FF9的倒飞开关在哪里?

网友A:
FF9有很多功能,自己慢慢看说明书吧,根本说不清.FF9根本不是靠一个开关来实现倒飞的,是在IDLE模式里通过设置螺距和油门的联动来实现的.